[应用相关]
用stm32+nandflash做u盘设备如何?

楼主(2014-01-10):
想用stm32+nandflash做一个数据采集器,做成一个u盘存储设备,
采集的数据存储到u盘中,生成一个文件(比如txt文件),用户可以打开此文件查看采集到的数据;
问题1:要操作u盘文件是不是一定要文件系统;
问题2:采用yaffs比较占用内存,好像也不能在windows上使用。采用FAT文件系统又有写均衡的问题怕寿命短;
有没有有经验的同事啊

网友A:
要操作u盘文件一定要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操作u盘文件一定要文件系统

你好,城主,我所说的做法您有何高见?
我看到有的人使用FAT的来做,ST有这样的方案吗?

网友B:
要操作u盘文件是不是一定要文件系统; 那是肯定的. 不过单片机端未必要处理文件系统的问题.
采用yaffs比较占用内存,好像也不能在windows上使用。那可以通过你的单片机来转换, 不过软件肯定很复杂
采用FAT文件系统又有写均衡的问题怕寿命短;但是简单.
楼主自己权衡吧

网友C:
如果只想当U盘使用的话,不用加文件系统,是吧?!

网友D:
可以加 CH376 此芯片自带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操作u盘文件是不是一定要文件系统; 那是肯定的. 不过单片机端未必要处理文件系统的问题.
采用yaffs比较 ...

“ 不过单片机端未必要处理文件系统的问题.”
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想当U盘使用的话,不用加文件系统,是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 CH376 此芯片自带文件系统

可以看一看

网友B:
整个存储空间是按照文件系统组织的.
但是单片机只提供读写支持, 而管理怎么读写的文件系统是由上位机(Windows系统)负责的.

网友E:
STM32的USB很弱的,速度很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 CH376 此芯片自带文件系统

成本太高。。这个片子的价格要赶上一个单片机了

网友G:
STM32有很多NAND FLASH 模拟U盘的例程,单片机只负责读写FLASH,文件系统是上位机提供的;用LINUX作USB主机的话可以直接把U盘当做设备,用READ/WRITE等IO操作函数直接读写U盘的。

网友H(2015-04-14):
引用 网友A:
要操作u盘文件一定要文件系统

借楼问一下问题,STM32+NAND+USB
在NAND上做了一个文件系统,用的是KEIL的RL-FLASHFS,裸奔,调出来了。
1、现在有人给我提出了个问题,如果在现在的情况下,用这个文件系统把NAND格式化,再通过USB把这个NAND插到电脑上,电脑是否能识别出这个USB MASS STORGE(假设USB相关的设置及代码是正确的)?
2、要把这个NAND挂上去,USB要调用的读写函数应该是这个文件系统提供的读写函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