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芯片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啊??

楼主(2014-01-10):
最近查了查芯片的价格,stm32f103rbt6

淘宝零售,一般在8元

阿里巴巴批发,都在11元多

我去st中文网上的商城,竟然要21元多

这是咋回事啊?差距也太大了啊

网友A:
实际买的话,有些比TAOBAO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买的话,有些比TAOBAO还便宜

我就困惑
第二个第三个比淘宝正规,还是批发竟然还贵那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困惑
第二个第三个比淘宝正规,还是批发竟然还贵那么多

;P
他说批发,不一定批发啊
和渠道有关系的,一级代理商能拿到更好的价格
你找上海的北天星问问吧

网友B:
价格这玩艺儿,一般是看人下菜。

网友C:
只要你的量能上去,价格自然就能讲下来

网友D:
8块多肯定是假的

网友E:
这颗料价格一般都是在11.00~12.00之间,或许也有更便宜的。。。不过还请慎重

网友F:
10元左右吧

网友G:
1000片以下。不走税,就在淘宝买,要是在大的代理商那里买很贵的

网友H:
呵呵,服务上有所不同 价格自然要有些差距的……。这个你是知道的。

网友I:
行业不同,价格自然就不同,总之是看人头打发的

网友J:
我最近从网上买到的STM32质量有问题,看来淘宝上的东西便宜还是不能要

网友K:
淘宝上我买了几片有一片有问题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L:
呵呵,量量 有量啥都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