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外部中断一配置就进中断,求解?

楼主:
       最近在调STM32的外部中断,使用PB5,6,7配置为下降沿触发中断。当一执行到图中箭头所指的语句时,就会进入EXTI9_5_IRQHandler中断函数。这点没搞懂。

      同时在调试的时候发现 有2个现象:
     1,在初始化了系统时钟和GPIO时钟后,接着配置EXTI5,6,7的NVIC,然后是EXTI5,6,7的GPIO配置和EXITI配置,当一执行到图中箭头所指的语句时,就会进入EXTI9_5_IRQHandler中断函数。在中断函数中判断出是EXTI5标志置位。

     2,在初始化了系统时钟和GPIO时钟后,接着配置EXTI5,6,7,最后配置EXTI5,6,7的NVIC;在配置EXTI5,6,7时,也是一执行到图中箭头所指的语句时,就会进入EXTI9_5_IRQHandler中断函数。在中断函数中都没读出EXTI,5,6,7置位。

     调试时,观察EXTI的寄存器,当一运行到图中箭头所指的语句时,相应的中断挂起标志就置1了。我彻底懵了,也无语了,不应该是这样的啊,求大神们指点啊....

网友A(2014-01-10):
void EXTI0_Config(void)
{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Configure PA.00 pin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AF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Connect EXTI0 Line to PA.00 pin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

  /* Configure EXTI0 lin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nable and set EXTI0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参考这个官方例程的代码试试看,注意顺序

网友B:
注意配置的顺序, 另外, 配置完可以先清理中断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