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次画PCB,请大神拍砖!

楼主(2014-01-10):
PCB, pc, AC

有个问题不明白:覆铜为什么会出现覆铜线啊?
初次画板,错误难免,请大神狠狠拍砖,小弟祝你新年快乐!

网友A:
还行,
电阻 电容 干嘛不用贴片的呢?板子可以省很多

楼主:
大神,拍砖啊

网友B:
看了下图片,好像没有加泪滴:)

网友C:
还行吧!就感觉有些线细了点!

网友D:
寄生电容会很大 横平竖直

网友D:
乱七八糟的 布局怎么搞的 封装也是乱七八糟的

网友D:
看看这个 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乱七八糟的 布局怎么搞的 封装也是乱七八糟的

请举例说明,大神,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 参考下

这个板子器件布局太稀了吧,而且是纯数字电路,可以横平竖直布线,我那个事模拟电路,有的地方确实是没办法,才那样布线的,但是我尽量遵循横平竖直的原则!

网友E:
功放前级?

网友F:
大概看了一下档案,以下几点需要改进:
1.L1是数字和模拟地连接点但是模拟地画的太细了需加粗。
2.C13这样的电容一般用0.1uF不是0.01uF,并且这个电容和OP脚越近越好,以这个为例你可以把C13和P4换一下位置。
3.在画板时要尽可能的把电源线和地线走在同一层,把其它信号走在同一层。
4.我个人画板时一般不会用走线把地线连起来,我是在第3点的基础上最后把地线覆铜之后放过孔连接就可以了。但是走线时要把接地点留点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概看了一下档案,以下几点需要改进:
1.L1是数字和模拟地连接点但是模拟地画的太细了需加粗。
2.C13这样 ...

知我者大神也 ,请问大神企鹅号是多少?加你详聊,指导下!

网友G:
芯片的电源管脚最好在最近的地方加电容滤波。习惯问题。另外以后楼主可以考虑用贴片的。省材料。原件功能一起的可以挨着点。电流过大的地方先可以稍微粗点。另外有个3倍原则。这也是习惯,呵呵。

网友H:
我觉得挺好的。。

网友I:
布局有点乱,滤波电容貌似没起到滤波作用,线走的太细了,电源线、地线、信号线该细就细,该粗就粗。铺地也不是很好。不过比我第一次画的好多了。加油。。。

网友F:
引用 楼主:
知我者大神也 ,请问大神企鹅号是多少?加你详聊,指导下!

不要太过谦虚了,第一次画板这样也算是不错了。这个论谈高人很多热心人也很多。如果有问题可以在这里求助一般都会得到答复。

网友J:
泪滴我 看 我 公司 老工程师都不加,,而且是部门经理。。。50多的人了 ,,奇怪,,还有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铺地铜这个点,,一般用过孔还是焊盘????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大概看了一下档案,以下几点需要改进:
1.L1是数字和模拟地连接点但是模拟地画的太细了需加粗。
2.C13这样 ...

我 想问 下对地是先覆铜还是先放孔??放焊盘还是过孔

网友K:
还需要多多练习啊

网友L:
初次,挺好了

网友M:
需要多多练习~
Placement有问题, 明显没有做到优化的
你可以看看你电容的摆放,
铺铜也需要进行优化的。
线的宽与细也要注意的...
如果是模拟的话,尽可能的保证接地和一些关键信号线的优先权
有时间再重新布局多试试的
板子有很多优化空间。两层板其实不好设计,对布局要求高。
所以对自己严格点也是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我 想问 下对地是先覆铜还是先放孔??放焊盘还是过孔

在布板前先做一个电路布局的规划,然后放置好元件(这个需要不停的修改以达到最佳效果为止),走线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不要放任自己两面都随意走线,尽量的把信号线走到同一层,电源和地也走到同一层。在这之后对地覆铜就相对简单了。如果前面做好了后面的工作就是加过孔对有些元件没办法通过覆铜连接到地的进行连接,另一个就是可以将顶层和底层的地线边通降低阻抗(高频的话放置过孔就要有点技巧这个要经验)。如果前面做的差后面覆铜也不好覆,搞不好会影响电路的性能。

差点忘了,今天上午就要回老家喽!在这里祝各位兄弟姐妹们: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马上发财!

网友N:
学习了,做一个记号……自己最近画了两块板,基本算是都废了,呵呵。

网友O:
引用 网友J:
泪滴我 看 我 公司 老工程师都不加,,而且是部门经理。。。50多的人了 ,,奇怪,,还有我觉得最关键的就 ...

当然是过孔啊  过孔覆满铜

楼主(2014-02-09):
引用 网友D:
乱七八糟的 布局怎么搞的 封装也是乱七八糟的

你绝对是大神级别的!

网友P:
上个图给你参考

网友Q:
基本规则还是要注意

网友R:
我不对第一次画板的人拍砖了,多看看别人的PCB不要仅限于公司或部门,多了解PCB设计的规则和注意事项,最关键的是多实践,相信你会进步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