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2C管脚复用

楼主(2014-01-10):
STM32F407手册上PB6脚有复用I2C1_SCL,PB8脚也可以复用I2C1_SCL,而PB7脚有复用I2C1_SDA,PB9脚也有复用I2C1_SDA;我的问题是不是他们可以任意组合使用,但是只能有I2C1一个,要用PB6就不能用PB8!我的理解对吗?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是这样的,多用也没意义啊,I2C本来就可以挂载很多器件的

网友B:
传说STM32F的IIC不太可靠,新的STM32F0中进行的全新的设计;但F4是不是有问题,不清楚。

网友C:
这些在STM32的datasheet的引脚部分中都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D:
多用意义不大啊

网友E:
PB6,PB7是一对,PB8,PB9是一对,只能成对使用.,而不能随便组合.
比如您想将PB6和PB9组成I2C1,那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是一个二选一的单项选择题,要么用默认的一对管脚,要么就用重新映射的一对管脚.而不能即用一部分默认的管脚,用用一部分重映射的管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B6,PB7是一对,PB8,PB9是一对,只能成对使用.,而不能随便组合.
比如您想将PB6和PB9组成I2C1,那是不可以的.因 ...

F4不一样吧,应该是能够分开使用的。没有在ST的文档中看到过这是个单选题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B6,PB7是一对,PB8,PB9是一对,只能成对使用.,而不能随便组合.
比如您想将PB6和PB9组成I2C1,那是不可以的.因 ...

F1是这样用的,F4不一样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PB6,PB7是一对,PB8,PB9是一对,只能成对使用.,而不能随便组合.
比如您想将PB6和PB9组成I2C1,那是不可以的.因 ...

很好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