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过HSI(8MHz)得到108MHzSysClk的配置过程”

楼主(2014-01-10):
hz, rc, PLL, ui, LLC

https://bbs.21ic.com/icview-570529-1-1.html

官方的配置过程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HSI/2* (15+12) = 108 MHz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0x08000000 | RCC_CFGR_PLLSRC_HSI_Div2  | RCC_CFGR_PLLMULL12);

(15+12)

这个15从哪来的? 很迷惑

网友A:
15是0x0800000
12是RCC_CFGR_PLLMULL12
用这两个进行27倍频
2到16倍频不需要加0x0800000
16以上(不包含16)的倍频需要加0x0800000

楼主:
0x0800000 是配置MCO( microcontroller clock out)的,

PLL稳定后,再配置MCO,选择microcontroller clock out输出,不会改变PLL时钟,实验结果确实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0x0800000 是配置MCO( microcontroller clock out)的,

PLL稳定后,再配置MCO,选择microcontroller clock ...

你看下GD的用户手册,寄存器RCC_GCFGR配置倍频用的是5个bit,其中一个bit是第27位PLLMF[4],剩下4个bit是第21、20、19、18位PLLMF[3:0],这5个bit决定了倍频系数,其中0x08000000指的就是PLLMF[4]=1,RCC_CFGR_PLLMULL12指的就是PLLMF[3:0]。

“0x08000000是配置MCO”,怎么配?

楼主:
Thanks, 我一直看ST的ref, 误导了

网友B:
以前没在意这些都是直接copy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