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52单片机用9012驱动继电器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4-01-10):
(无正文)

网友A:
程序最简单了。。。

sbit P1_1 = P1^1;

P1_1 = 0;
//或者P1_1 = 1;

主要就是硬件上要做个驱动,程序io拉高拉低一句搞定了

网友B:
即使是新手,如果连三极管如何驱动都不知道,才坑爹呀。

网友C:
楼主最好提供下电路原理图啊,不同的连接方式代码不同的

网友D:
楼主的问题主要是搞清楚硬件怎么工作的,就知道软件怎么写了。

网友E:
给个电路,大家也好帮你...

网友F:
帮楼主挖个坑算了:lol

网友G:
先搞下三极管驱动的电路图,然后在分析。硬件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