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LED如何消除频闪?

楼主(2014-01-10):
如题,用STC12C5A60S2做了个台灯,用PWM控制两颗1W的LED进行调光,用手机摄像头观察发现有频闪。使用这种灯会不会影响视力?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PWM调光法就是这样,利用的是人眼的视觉残留效应,电影、电视、显示器也同样。
至于是否影响视力,看照度、光谱和闪烁的频率。
照度要适合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
光谱方面,WLED伤眼,不适合做阅读、工作用的台灯,非要用LED就换用RGB型白光LED吧,最好使用白炽灯,就是荧光灯也比WLED好得多。
闪烁频率方面,只要人眼未感到闪烁即可,原则上PWM的频率越高越好。

网友B:
亮度给调制了。

网友C:
这是个人体工学、生物学和医学的综合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