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5的AD性能是不是没有STMf103性能好?

楼主(2014-01-10):
最近,用stm32f205做电网信号采集,发现AD跳动太大。我把原来stm32f103芯片做的产品进行对比,从输入的信号看(进AD采集单片机口),205板子上的信号比原来做103板子信号还要好的多

里面的信号比较好的是205输入端信号,信号差的是103芯片板子的信号。

输入角度,205板子比103板子信号好多了,但是AD采集出数据要差的多,同样的算法,当然计算出结果也差的比较多

楼主:
真是很郁闷,请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造成的,从示波器来看(同样是在单片机输入口),外围电路都是一模一样,同样的电源,并且对205板子上电源进行稳波处理,103板子没有做吻波处理。205板子比103板子输入信号好很多了。AD采集出数据,反而205板子比103差很多。

我们得出结论是205芯片没有103芯片AD做的好

楼主:
这是207板子信号,上边是103板子信号输入

楼主:
请版主,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一直用103做电力产品,效果都不错,这次由于103速度不能满足,就换成205了,想着AD肯定没有问题,结果发现,205结果比103要差很多。

楼主:
我查了103采样保护电容Cadc是12pf,而205这个电容是8pf。Radc电阻都是1k.难道采样速度快了,把噪声信号采集出来了?从AD采集出交流信号来看,103板子描出正弦信号比较规整,而205采集出信号,描出的比较差劲。周一我传个两种传出波形对比图

楼主:
有没有好的建议?帮忙分析一下是哪的原因。从理论上,我认为205和103的AD性能差不多的,是不是205性能就差?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A(2014-02-10):
你把205的ADC的速度降一下看看,205的速度快一倍;

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