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N79E814A AD使用疑问

楼主(2014-01-10):
最近做新唐单片机N79E814A AD的实验,发现检测点电压越高,出来的值反而越低,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么?

网友A:
有这情况?确定不是硬件和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情况?确定不是硬件和程序问题?

硬件输入我直接给个分压电阻,软件的话,我之前没用过这个IC,所以现在遇到这种现象觉得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输入我直接给个分压电阻,软件的话,我之前没用过这个IC,所以现在遇到这种现象觉得很奇怪 ...

你烧官网的的例程试试,这片子出来这么久了,排除片子的问题,看你的软件吧

网友B:
好好看看自己的程序,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C:
走的弯路多了,自然就开窍了,不会再绕路了,表示用了很多79E815,没遇到楼主这个奇怪的问题。AD采集到输出值,这中间还有个过程,建议楼主将程序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的弯路多了,自然就开窍了,不会再绕路了,表示用了很多79E815,没遇到楼主这个奇怪的问题。AD采集到输出 ...

你好,程序如下,麻烦帮忙看看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void Trigger_ADC_Convertion(void)
{
  unsigned short int u16ADC;

    ADCS  = 1;   // 开始转换AD
          while(ADCI!=1);
           u16ADC = ADCH;
        printf ("\nADC Value = %7d",u16ADC);
        ADCI  = 0; ADCS  = 0;     // Clear ADC flag (ADCI=0)
}

void ADC_Init(void)
{
            P0DIDS |= 0x80; // 设置管脚接收模拟输入
            P0M1 |= 0x80;//设置管脚为输入
            P0M2 &= 0x7f;

                                                AADR2 = 1; // ADC6(P0.7)
                                                AADR1 = 1;
                                                AADR0 = 0;

           ADCCON1 |= 0x80;    // Enable ADC Function
}

网友D:
帮楼主顶一下,这个问题我不懂

网友E:
ADCL呢?咋给扔了

网友E:
不看手册就写程序

网友F:
不看手册写不出程序吧

网友E:
至少他没仔细看,10位的ADC,他读了几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看手册写不出程序吧

至少他没仔细看,10位的ADC,他读了几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至少他没仔细看,10位的ADC,他读了几位

:L:L:L这这........

网友F:
楼上那位说的没错,马马虎虎不好好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