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教芯片选择

楼主(2014-01-10):
要做一个手持设备,4节电池供电,6位数码管显示,12个按键,有数据需要保存大概1M左右,需要将数据做成文件写入TF卡,一根USB连接线,插入电脑与电脑通讯,插入自己的终端,与终端TTL电平的UART通讯,大侠们,请指教一下,用什么芯片构成的方案比较有性价比,开发起来简便一些

网友A:
又要 USB, 又要 USART, 外加支持 TF 卡.
可以考虑 103. 不过数码管显示可能比较耗电, 是否可以考虑液晶, usb 也参与供电.

楼主:
感谢版主大大的指点,准备选102+CH340T(模拟串口,之前的计算机端软件不用改了直接可以连上),加个模拟开关来切换USB和UASRT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