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集成运放做电压跟随 简单的选个型

楼主(2014-01-10):
各位大神,我在做一个STM32 AD采集的小项目,但是有点小问题,信号是 一个可变电阻 串联 一个固定电阻,可变电阻 阻值在 几十 M 到 几百 K 之间,串联的固定电阻 为500K,两个电阻5V分压,中间进行AD采集。我觉得信号源的内阻是不是有点大啊?所以想着接个 电压跟随器,但是对运放的了解比较少,所以想着来着请教一下大神们,该选用什么型号的集成运放? 可变电阻变化频率不是很快,对精度的要求也不太高。还有,信号源内阻大了,会不会容易受干扰?

网友A:
数据手册要求的AD最大输入电阻(一般是10k)是对变化信号而言的,如果楼主这个分压的变化频率很慢,甚至不变化,加一个0.01uF的瓷片电容滤一下波就可以直接进AD了(还要注意核算一下,AD采样的电流是否和分压电流可比,一般要求分压电流为负载消耗电流的10倍以上)。

楼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分压电阻选小,如果是因为功耗问题选择的大电阻,需要考虑到,比较器自身的功耗远大于你省下的功耗。如果必须要大电阻分压,运放输入电流又有影响的话,就要用运放做个隔离,需要根据电压采样精度,选择失调电压远小于电压精度值的运放即可。市场上好买的运放就是LM358之类,能用最好。

网友B:
SGM8925、SGM8041、SGM8591这三款在高档移动电源上做负载电流用的很广泛,楼主搜下规格参考下,都可以用来做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要求的AD最大输入电阻(一般是10k)是对变化信号而言的,如果楼主这个分压的变化频率很慢,甚至不 ...

分压电阻选的大主要是因为想把AD采集的值尽量大一点。变化频率到是不快,直流的话AD采样对信号源的内阻没有要求吗?如果这样可以试试加个电容滤波,还有请问大神AD采样电流和分压电流可比,分压电流为负载消耗电流的10倍以上,是什么意思?我AD采样点就在两个电阻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SGM8925、SGM8041、SGM8591这三款在高档移动电源上做负载电流用的很广泛,楼主搜下规格参考下,都可以用来 ...

好的,我搜一下资料,多谢多谢

网友A:
比如AD输入的电流是10uA,分压电阻上的电流就要到100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AD输入的电流是10uA,分压电阻上的电流就要到100uA。

哦,明白了,多谢多谢

网友C:
建个等效模型:电阻,电容(包括ADC的输入电阻)

网友C:
根据信号源,精度,都要算过的

网友C:
还要做风险评估,比如潜在的干扰,噪声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做风险评估,比如潜在的干扰,噪声等

大神,果然是大神啊!!!我这要求也不高,能不能说点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果然是大神啊!!!我这要求也不高,能不能说点简单的? ...

:)
我只是看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看门的

有木有具体的型号和参数什么的?

网友D:
如果要求不高,用贴片三极管做射随器。这简单。

网友E:
要求不高,又是低频信号,直接在ADC输入加RC滤波就可以了,加一个电容滤波也可以。
电容提供ADC采样瞬间的低内阻,保证采样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求不高,用贴片三极管做射随器。这简单。

是,在精度上和频率上要求都不高,但是输入阻抗是个大问题,信号源内阻太大。三极管做射随器,输入阻抗能满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求不高,又是低频信号,直接在ADC输入加RC滤波就可以了,加一个电容滤波也可以。
电容提供ADC采样瞬间的 ...

恩恩,能帮我看看我理解的对吗?电容对瞬时电压的效果是直接通过。并联滤波,采样点的电压会给电容充满电,AD采样的瞬间,电容两端的电压不变,需要的电流从电容流出,电容等效容抗小,达到在采样的瞬间降低信号源内阻的效果?但是电容的大小应该怎么确定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在精度上和频率上要求都不高,但是输入阻抗是个大问题,信号源内阻太大。三极管做射随器,输入阻抗能 ...

按你的要求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恩,能帮我看看我理解的对吗?电容对瞬时电压的效果是直接通过。并联滤波,采样点的电压会给电容充满电 ...

你自己看看芯片内部ADC采样的等效电路,一般就是一个几十PF的小电容。
只要你的采样时间设置合理,外部电容有103、104大小,甚至102大小,都足够了。
一般103是合理的,102可能小了一些,和信号源阻抗也有关。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你的要求可以

哦哦,那一般三极管做射随器的输入阻抗大约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看看芯片内部ADC采样的等效电路,一般就是一个几十PF的小电容。
只要你的采样时间设置合理,外部电 ...

恩,晓得了晓得了,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