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uart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4-01-10):
(无正文)

网友A:
只能分成多帧处理。

网友B:
也可以先转换成16进制数,是C4,这样可以少发送一次

网友C:
2字节的HEX数据可以到65535,如果够用,楼主就可以用2Byte的固定帧长度;另外楼主什么都不处理,把帧长度固定为3Byte,就这样发也可以;另外楼主也可以用压缩BCD码,发送成0x0196,也是2个字节。

网友D:
直接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字节的HEX数据可以到65535,如果够用,楼主就可以用2Byte的固定帧长度;另外楼主什么都不处理,把帧长度固 ...

你好,我想问下第一种方法怎么处理(我要处理的数据一班在10000-50000之间),比如发送40000这样的数据,是不是把40000/256 作为高字节,40000%256作为低字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字节的HEX数据可以到65535,如果够用,楼主就可以用2Byte的固定帧长度;另外楼主什么都不处理,把帧长度固 ...

你好,我想问下第一种方法怎么处理,比如发送40000这样的数据,是不是把40000/256 作为高字节,40000%256作为低字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发啊

直接发不会导致数据溢出错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先转换成16进制数,是C4,这样可以少发送一次

这个还是会出现帧长度不一样的问题,在接收的时候比较麻烦,要加入识别字,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下第一种方法怎么处理,比如发送40000这样的数据,是不是把40000/256 作为高字节,40000%256 ...

40000 = 9C40H,你第一个字节发9C,第二个字节发40不就可以了?

网友E:
没搞懂楼主,196不是一个字节吗,整那么麻烦做什么。

网友D:
他根本就没有理解变量在内存中是如何存储的,他认为196是三部分组合的,1   9    6。

网友D:
他认为8位uart只能发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