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88e1111接收的数据不正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1-11):
会否是88E1111没有初始化好,看图数据线的数据都出来了,硬件连接应该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否是88E1111没有初始化好,看图数据线的数据都出来了,硬件连接应该是正确的。 ...

我用的板子是de2-115,88e1111好像只需要硬件配置成RGMII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B(2016-08-04):
您好,想请教下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有遇到这个问题,痛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