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研讨会:电源噪声与纹波测量问题探讨

楼主(2014-01-10):
主 题:电源噪声与纹波测量问题探讨

演讲人:
胡卫东

时 间:2014-01-14 10:00:00
简 介:随着小电压供电在电路系统中的日益普及,电路系统对供电电压的稳定性要求也越来越苛刻,有的系统要求电源纹波不能超过20mv甚至10mv。
那么如何精确的测量到这么小电源纹波呢?因测测试系统本身的测量噪声就可能达到几十mv了,何谈测量到10mv左右的电源纹波。本次研讨会将与您一起
探讨有关小电压电源纹波和噪声测试的困难和解决方案以及一系列的热点问题,如电源纹波和电源噪声有什么区别?测试电源纹波有没有一个比较精确的黄
金参考标准?测试电源纹波和电源噪声应该选择多高的示波器带宽?示波器的耦合方式,偏置范围会对电源纹波和噪声测试带来哪些影响?示波器ADC的量
化噪声是否会对电源纹波和噪声的测试带来明显的影响等等。欢迎参加!

会议现场接口http://seminar.21ic.com/show-meeting?meeting_id=151 (2014.01.14 10:00后才可以进入)

注:如果您有相关技术问题,可以跟帖提出!Teledyne LeCroy公司的专家会为您现场解答!

网友A:
请问那个讲述2013的活动时候出结果啊

专家回复: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B:
最近 就为这个而烦恼    要 好好 听一下   学习一下

专家回复: 谢谢。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C: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是2014年 1月14日?不是2013年吧?

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加了一个104的电容,效果比以前好了,但是还是有;这个也和示波器有关系但是有找不到原因

专家回复: 可以联系我们,好的设备能够帮助您快速的定位查找问题。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测量纹波时为什么需要将示波器设置为2mv/div,DC 50欧耦合而不是AC 1M欧?

专家回复: 2mv/div测量精度高,量化误差小。DC50可以避免加隔直电容对低频信号的影响。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测试开关电源的瞬间毛刺干扰需要注意的关键设置。?

专家回复: 要特别注意示波器的带宽和采样率是否足够。因为毛刺是高频的。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如何获取相关的产品报价?

专家回复: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或拨打电话:400-818-1288

网友D:
电源纹波测试除了需要示波器,还需要什么工具?

专家回复: 探头。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隔直电容值大小该如何选择?

专家回复:需要根据你的具体测试环境。我们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了如何选择隔直电容,可以发邮件给我们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如何准确测量同步开关噪声SSN?

专家回复: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现在的移动设备PCB版都很小,电源纹波都需要控制在什么范围内呢?

专家回复: 要看产品需求了。现在要求在10mv左右也比较正常了。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在实际的供电网络设计过程中,如何设置合理的电源地层叠?

专家回复: 这个问题说起来比较复杂。但是基本有几点:电源地平面相邻设置;两平面间距尽量小;尽量减小平面的分割;尽量避免信号线跨沟。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如何选取合适的滤波电容?

专家回复: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你好,我是菜鸟,想问一下被测电源输出纹波怎么算啊?

专家回复: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电路里器件电源串接磁珠、0欧姆电阻为什么会增加电源纹波和噪声呢?

专家回复: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如何正确使用示波器测量电源纹波?

专家回复: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泰克示波器在纹波测试上有什么优势?

专家回复: 这个。。。需要听一下泰克的电源探讨会。我们这里就不做介绍了。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开关电源给LDO输入,LDO输出一3.3V,LDO的输出会产生纹波吗?

专家回复: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量測紋波時,偏置不夠可以使用20M帶寬限制量測嗎?

专家回复: 20MHz带宽限制并不能解决偏执不够的问题,最好外部加隔直电容。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开关电源输出电流大了,会有纹波吗?

专家回复: 是的,但是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LDO会带来纹波吗?

专家回复: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在纹波测试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纹波电流怎么测量?

专家回复: 可以直接用电流探头进行测试。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为什么不能用万用表测量稳压电源的交流纹波呢?

专家回复: 万用表主要是看的有效值,而且无法直观的看到信号波形的形状。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如何获得纹波峰峰值小于1mV的±15V电源?

专家回复: 请问为何有如此苛刻的要求?1mv纹波确实很小了,对于15v电源来说。

网友D:
电源纹波会产生浪涌电压、电流吗?

专家回复: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如何测量直流转换电源纹波?

专家回复: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该会议文档在哪里能下载到?谢谢!

专家回复: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开关电源纹波测试可不可以使用平行线,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标准或规定,谢谢。

专家回复: 建议使用同轴线比较好,目前据了解尚无这方面的规定。

网友D:
纹波测量要注意哪些?

专家回复: 请参考本次会议内容。需要注意:示波器选择,探头选择,耦合方式,测试方法等。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HD4096技术最突出的优点是什么?

专家回复: 高分辨率,12bit示波器。测试精度极高。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电源纹波测量有哪些挑战?

专家回复: 要求严格。必须客户仪器等测试系统的本底噪声对小信号测试的影响。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有个问题,开关电源的纹波是怎么产生的?能取消它吗?

专家回复: 内部开关切换产生的,只能减小,无法避免。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在测量电源纹波和电源噪声时,对示波器探头接地有什么要求?

专家回复: 需要良好接地,必要时使用差分探头。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请问,为什么开关电源,在测纹波时,要加2个电容,要是加了电容那测试出来的纹波就不是开关电源本身的纹波了?

专家回复: 为了解决示波器偏置范围不够的问题。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电源纹波大会有什么影响和坏处?能不能介绍一下?

专家回复: 电源纹波造成系统不稳定,功耗增加。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去耦电容怎么设计,有没有什么通用的工式?主置的位置有何讲究?

专家回复: 需要借助PI仿真软件进行分析,找到阻抗大的位置,进行去耦电容的摆放。

网友D:
示波器的本底噪声大是不是测出的数据就不准确?

专家回复: 是的,尤其是量化误差是影响示波器噪声的主要因素之一。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对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测试电源噪声时是不是有所不同?

专家回复: 测试方法是类似的。只是他们的频率成分可能是不同的。

网友D:
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各自的优势是不是因为他们在应用上的差别造成的?

专家回复: 主要是原理上的差别造成的。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如何减少开关电源的纹波和噪声电压?

专家回复: 滤波。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应用上有什么不同?

专家回复: 价格,效率等均有所差别。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使用万用表可以测量的最小纹波电压被限制在什么范围?

专家回复: 纹波主要是看峰峰值,建议使用示波器进行测试。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测试的时候各有什么侧重点?

专家回复: 开关电源测试项目更多,更复杂,线性电源主要测效率和谐波。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电源纹波的测量有几种?

专家回复: 具体的分类没有固定的标准。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测量精度会受哪些因素影响?

专家回复: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很多因素会影响测试精度。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用示波器对电源纹波测量的连线方式有几种?

专家回复:PPT当中有介绍。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用示波器测电源能得到那些参数

专家回复: 看你需要,示波器的功能非常强大。可以测量FFT,峰峰值,RMS值等。

网友D:
这款示波器
1.串行数据解码触发是可选模块?
2.测试纹波时有超出偏置,还需要外加隔值电容吗?

专家回复: 1、是的;2、不需要;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电源纹波与噪声有什么关系吗?

专家回复: 请参考我们今天的讲座内容。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为什么我的电源纹波大了,而且电感会发出声音,单片机也用不了,但是换一个不同值的电感就可以了

专家回复: 当然了,不同的电感滤波效率是不一样的,一定要选择合适的。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减小电源噪声的技术都有哪些?

专家回复: 主要是滤波。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基准电压对纹波要求高吗?

专家回复: 是的。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电源噪声与纹波有什么关系?

专家回复: 请参考今天的讲座。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在电源噪声的几种表现形式中,有哪些是可以消除的?

专家回复: 除了热噪声等随机噪声以外,我觉得都是可以通过合理的方法进行消除。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电源纹波的大小一般都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专家回复: 请参考我们今天讲座的胶片有关电源纹波的成因。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HD4096技术现在已经应用到实际生产中了吗?

专家回复: 力科的HDO系列示波器中。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使用HD4096技术的示波器分辨率是多少?

专家回复: 2的12次方。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使用HD4096技术的示波器测量效率如何?

专家回复: 精度高,结果真实性好。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电源文波对实际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专家回复: 要看具体情况。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8位示波器将会被淘汰吗?

专家回复: 低端有可能,高端一时还难以做到。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能不能综合谈一下未来示波器的发展趋势?

专家回复: 中低端示波器应该会向12位发展。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低端的100M带宽的示波器,有时候为了监控电源波形将扫描时间打得比较大,在看到一些疑似的波动后想放大那个区域进行详细查看,可是放大后波形就模糊多了,是不是只能选择更高带宽更大采样率的示波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还是使用100M的示波器,有没有其他的使用技巧?

专家回复: 是的,建议选择性能更好的示波器。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D:
纹波是如何减少的

专家回复: 通过滤波。   BTW: 若需了解更多内容和索取更多资料,请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Marketing.China@teledynelecroy.com

网友E:
课程听的卡断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