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请看看吧

楼主(2014-01-10):
用2812做电机调速。电机的目标转速,即给定转速是有一定变化规律的,这个变化规律是已知的,是幅值逐个周期增大的三角波。
不通过上位机,如何在软件部分生成有变化的给定转速,提供给调速系统进行闭环控制。
用通用定时器的计数器可以吗?设定计数模式为递增/递减模式?
向大家求教,谢谢了

楼主:
真心求教啊,讨论一下吧

网友A:
用通用定时器的计数器可以吗?设定计数模式为递增/递减模式?

当然是可以的, 这个方案可以说是最简单稳定的方法. 可以在定时中断里递增/递减给点转速.

网友B:
是2812的事件管理器完全可以的   通用定时器在使用事件管理器中输出PWM波肯定是需要的
在闭环测速使用捕获单元也是必要的   关于增减模式我觉得都可以
将你需要的变化规律和PWM的占空比联系起来就可以啦
加个速度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