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软件的使用

楼主(2014-01-10):
我有一块ATM16单片机的开发板,为什么用AVR Studio 4连不上机呢,我用的USBISP,这个应该不用驱动吧。我系统64位的,会不会和这有关呢?求解

网友A:
USBISP的供应商?
驱动肯定是要的,关键是看AVR Studio内部的驱动是否适用于你所用的这一款硬件

网友B:
64位系统, 考验的不是单片机, 而是这整个开发环境的兼容性.
玩单片机, 还是建议用最常用和成熟的系统, 毕竟系统里的软件可能很老, 没有考虑新版系统的兼容性. 我们要的单片机编程, 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C:
isp-mkii是要驱动的,不知道楼主的是那个isp

网友D:
楼主的isp如果是双龙的,兼用双龙的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