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3.3在WIN7 下老是蓝屏

楼主(2014-01-10):
CCS 3.3在WIN7 下老是蓝屏,有什么解决方法不没有?

网友A:
注意以下几点
1.首先自己的电脑要正常
2.上电次序
3.全英文路径

网友B:
CCS3.3是很早的系统,应该是不能在WIN7下使用.如果一定要使用,也必须在CCS可执行文件下,使用兼容模式.就OK了

网友C:
我的系统就是win7的,安装CCS3.3 没有出现过蓝屏,是不是你的软件有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