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语句一样,为什么运行结果不同啊?

楼主(2014-01-10):
#define GPIO_KEY  GPIOA

GPIO_KEY->ODR = (GPIO_KEY->ODR | 0x00ff) & 0xfffe ;

// GPIO_Write(GPIO_KEY ,(GPIO_KEY->ODR | 0x00ff & 0xfffe)); //先让PA0到PA3全部输出高。

这两条语句一样吧?但是运行结果为什么不同啊?

网友A:
呵呵,增加程序的可读性,便于检查。希望楼主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啊。

网友B:
| & 优先级不一样, &要高

网友C:
不清楚忧先级的话,还是多加括号!

网友D:
对于不清楚优先级的最好使用括弧,同时也增加了程序的可读性。编程习惯很重要。

网友E:
这两条语句也不一样,差大了

网友F:
这两个语句根本就不一样。。因为 && 的优先级大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