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重启频率挺高的……

楼主(2014-01-10):
戴尔手提,WIN7旗舰版,,i5-2450,32位:Mini开发板引起电脑蓝屏重启,不知道为什么啊?出现的频率挺高,一般出现在刚插 USB时……

网友A:
和系统不兼容?

网友B:
可能是:1)驱动的问题;2)电脑USB供电问题;3)USB口静电干扰

网友C:
笔记本的静电防护应该是比较好的!应该是和某款软件不兼容!又或者是驱动问题!

网友D:
你应该在连接过程中或者下载中拔掉USB了,我以前也经常蓝屏

网友E:
这个多半是驱动不好。

楼主(2014-03-14):
非常感谢各位老大,谢谢,我也觉得应该是操作的问题,因为我一般开着两种单片机的下载,可能有时忘关了……

网友F:
你应该在连接过程中或者下载中拔掉USB了,我的以前也是常蓝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