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一般pcb的阻焊层和丝印层厚度是多少?

楼主(2014-01-10):
(无正文)

网友A:
从一个厂家的资料上看到:
阻焊层的厚度: 线路表面≥10µm,线路拐角处≥8µm,基材上20~40µm

网友B:
这个没有了解过,路过一下。回来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一个厂家的资料上看到:
阻焊层的厚度: 线路表面≥10µm,线路拐角处≥8µm,基材上20~40µm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