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解释

楼主(2014-01-10):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到两个积分电路--------------不只两个,嚴格是濾波及相位補償用途不算是积分用途。 ...

那怎么计算呢?按照积分计算的话,还是不好整呀!能不能用比例代替?

网友B:
理想积分器(即运算放大器负反馈通路中的积分电容没有并联电阻的情况下)的主要作用是减小系统的稳态误差。

但一节理想积分器本身又是一个90度的移相器,因此要考虑相位补偿,保证足够的稳定裕量。

至于用多少节,视具体系统而定。

楼主(2014-03-28):
原来如此,但计算电路的时候会增加麻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