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品计算说明书怎么写

楼主(2014-01-10):
各位好,有谁知道电子类的产品计算说明书怎么写,像手机、路由器之类的电子产品,主要是不知道格式和包含哪些内容,要计算哪些参数?知道的大神烦劳告诉下,小弟在线等。。诚心请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不是我想要的呀,我说的是电路方面,由pcb板做成的电子产品,像手机、路由器之类的,谢谢!

网友B:
你参考下别人的说明书,然后结合自身情况不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参考下别人的说明书,然后结合自身情况不就OK啦。

额,你看错了吧,是计算书,不是说明书。。。

网友A:
    这个东西要根据项目要求来决定计算范围.
    一般通用元件不作计算,例如机械类的产品,螺丝螺帽,销,键,轴承,一般不作计算,但对特殊用途,则必需计算,如汽车缸盖螺栓,得计算校验它的强度,冲压设备的飞轮连接键,得仔细计算剪切应力及疲劳强度.等等.对应于电子产品,常用的电阻,电容,2极管,3极管,不必一一计算.
    但有些特别用途,就得交代一下,例如一对采样用的分压电阻,取值大小,功率,精度,得根据设计要求,简单说明一下.对于功率部件的选型,热平衡,得根据设计要求,作出选用说明及设计说明.对温度敏感的,得说明是怎么来保证设计精度的,例如工作环境温度范围多大,温度敏感元件电容温漂系数多大,是正温漂还是负温漂,系统要求是多少,你是怎么来保证的.
    总的原则,环绕设计要求,对一些有关联的单元及器件,作出必要的说明及计算.如有项目前期的方案论证阶段,则只要摘录部分内容即可.
    具体形式,表格式,流水帐都可以.可参考上面几个资料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