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报这个错误

楼主(2014-01-10):
Could not connect to ICE.

Status 0xc0045a0e
Subsystem: PSoC Debugger Core。

网友A:
ICE确实连好了是吗?

网友B:
肯定没连好

网友C:
是不是驱动没有装好??

楼主:
是的,结贴了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结贴了哈

lz的原因是什么呢??驱动没有装好?还是没有连接好?

网友D:
    keil软件部分你是没有注册吧。

网友E:
应该是驱动没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