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937的LCD模块

楼主(2014-01-10):
请问pic16f1936的内置lcd模块是来驱动什么样的lcd的?表示一直不理解这个模块能驱动些啥lcd。lcd12864也能用内置的lcd模块来驱动吗?

网友A:
这个模块是驱动段位式LCD的,内部带LCD阶梯波功能,就好像HT1621集成在了里面,比如汽车里程表、电表、微波炉什么的LCD。12864是点阵式的,自带驱动芯片,带中文字库的ST7920,或不带字库纯点阵COG的STR7565,随便什么单片机都可以驱动,段位式LCD驱动用不上。

网友B:
你要搞明白什么是模块,什么是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搞明白什么是模块,什么是屏

这个知道了。另外还请教一下怎么结贴?

网友B:
在顶楼的帖子旁边有一个‘我要结贴’,点那个再给相关帖子分数,分数总和等于你的悬赏分,然后点‘结贴给分’

网友C(2015-07-07):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是驱动段位式LCD的,内部带LCD阶梯波功能,就好像HT1621集成在了里面,比如汽车里程表、电表、微波 ...

1,这个模块是驱动段位式LCD的,就是说就只能是驱动显示数字和一些特殊的符号;汉字和英文是点阵,所以不能显示,对吧?
2,一直想问这种单片机自己带LCD模块的该怎么用,是不是说就是把LCD的驱动和控制电路放到单片机内部了,使用时,硬件成本就只要外接LCD显示屏就可以了,通过软件就可以实现LCD显示了?有没有这种应用的实例(包括程序)让我好好的理解一下呢?

网友D:
断码式 lcd   一般是定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