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各路大神,FPGA内部时钟能达到1.5625GHz吗?

楼主(2014-01-1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能的,DSP可以的。

网友A:
你试试xilinx的  V5性能还不错的。

网友(2014-04-25):
这个你需要看下datasheet了,我记得v4的理论最大时钟是500M,实际上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平时的粗犷式设计达到200M以上就不错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何必要频率上这高
采用并行处理,pipeline处理  就不需要这么高的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