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充电器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4-01-10):
为什么短接K调整W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为什么按动K,J会得电吸合。
为什么T3截止后J会失电。
充电时电路的电流流向是怎样的

原理:IC为T1基极提供基准电压,继电器J实现开关K自锁和自动断电。当接上电瓶后,

按动K,电源指示灯L点亮,同时J得电吸合,K被其触点J-0自锁,充电开始,此时由于电瓶欠电

,T1发射极电压低于(7.5V+0.65V),T1截止,T2也截止,它们对T3无影响。当电瓶电压充至7.5V时

,T1发射极电压为7.5V+0.65V,T1饱和导通,T2也导通,T3基极电压下降而截止,J失电释放,J-0断开,

充电停止。指示灯L熄灭。通过调节W还可对不 同电压的电池充电。电路中的二极管D是隔离二极管,可防止电瓶反向放电。

元件选择:R为充电限流电阻,可在5~10Ω间选取,其它元件无特殊要求。所有元件可搭接在一

塑料盒上,IC可不用散热器。

调试:短接K,调W使IC输出电压为电瓶充满电压7.5V即可。

网友A:
问:为什么短接K调整W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答: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根据LM317的公式直接调整其电压输出,感觉短接K之后继电器应该处于常开的状态 此时应该没有输出电压呀
问:为什么按动K,J会得电吸合。
大:按动K之后,电路通电 此时T3处于导通状态(放大或饱和),K上有电流通过当然继电器将由常开变为闭合状态
问:为什么T3截止后J会失电。
答:这个与上面的问题一样,T3截至后,其集电极将没有电流通过,J将会失电
问:充电时电路的电流流向是怎样的
答:应该从R的上往下,从D的上往下,到达电池的正极,D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半波整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为什么短接K调整W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答: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根据LM317的公式直接调整其电压输出, ...

这个电路左右两边各有一个K,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指的K是哪个,右边的K有什么作用,也是一个按钮吗?
LED所在的那个矩形电流方向无论是交流上半周还是下半周电流方向都是一样的,变压器副线圈所的的矩形电流在上半周和下半周电流方向是不一样的,电池是直接从副线圈上接过来的,在正半周的时候电流不用经过整流电路就到了电池里,在负半周的时候电流我觉得就不会流过电池啊。为什么不把电池接在LED所在的矩形里,这样不就是全波整形了吗?不知道我讲明白了没有?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题目都不愿自己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左右两边各有一个K,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指的K是哪个,右边的K有什么作用,也是一个按钮吗?
LED所 ...

K指的是二极管旁边的K,电池接在现在的地方不就是为了对其充电进行控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K指的是二极管旁边的K,电池接在现在的地方不就是为了对其充电进行控制嘛。 ...

能不能把这个控制过程说得具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