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把0~30V DC电压如何转换成0~99数码管显示出来?

楼主(2014-01-10):
哪个mcu 可以解决?大师们想想办法?本小弟知识见拙,简单介绍下,我做个电路试试。

网友A:
任何一款带内部AD转换的CPU均可,如果用外部的AD,那任何一个CPU都行。不过,我觉得还是用7106这样的芯片来完成比较合适,用CPU反倒麻烦。

网友B:
带外部AD的话,随便用,mcu有点浪费

楼主:
感谢,有带内部AD,廉价1~3元的DIP18,20脚的MCU吗?7106考虑过,安装位置不够。

网友C:
STC12C1052AD 自带AD的,可以试试...
同类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