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A slave fifo读数据问题

楼主(2014-01-11):
端点ep2设为512X2,auto out,从PC向端口写数据,如果用异步读方式,数据完全正确。
如果用同步方式,只能读到第一个字节的数据,但USB 的各种FLAG信号都能正常变化,这是为什么?

网友A(2014-02-28):
同步方式时,用的IFCLK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如果是外部的clock的话,最好要确保在68013 启动之前就存在。建议用内部clock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