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产生随机数呢?

楼主(2014-01-11):
看了很多帖子,说用用srand产生种子,然后rand()产生随机数
但是种子必须每次不一样的
C语言中time.h可以产生种子:srand((unsigned int)time(NULL))

可是keil中没有time.h    即使我把C库函数中的time.h复制到keil相应文件夹下也不管用

请教高手如何产生随机数呢?

网友A:
我之前产生随机数的方法是利用timer计数值做的

网友B:
真正的随机数要用专门的硬件随机数发生器

网友C:
我只要产生一个伪随机数  怎么产生呢?

网友A:
伪随机数用rand和srand,具体用法可以查看相关帮助文档

网友D:
用其他软件产生不行吗

网友E:
需要一个存储种子的介质比如EEPROM或flash等,每次读出种子去rand用的同时把种子按照某个原则给修改下

楼主:
能详细点吗,我设想是这样的:接受到某个特定信号后,单片机随机延时一段时间,然后做出回应,问题就出在如何随机延时?

楼主:
srand获取种子的时候从哪里获取呢?  这是让我头疼的一个问题

网友F:
将timer 打开,需要种子的时候读timer的值,按照某个方法++--*%后作为种子用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lib.h>
.
.
.  省略
.
.
void time0()
{
TMOD=0x02;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2
TH0=0;
TL0=0;
TR0=1;         //启动定时器0
}

main()
{.
.
.
.

   uint u;
    srand(TH0);   //获取种子
    u=rand();
    Delay_ms(u);
.
.
.
.
.
}

这样可以吗?

网友G:
我是将每次生成的随机数存入EEPROM,下次初始化Srand时读EEPROM的值作为种子,能保证每次开机不出同样的随机数。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lib.h>
......
uint tt;

void init_time0()
{
         tt=0;
         TMOD=0x02;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2
         TH0=6;
         TL0=7;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t++;
}

main()
{
                init_time0();
                  ....
            uint u;
                 if(tt==100)tt=0;
         srand(tt);
         u=(rand()%100);
                 Delay_ms(u);
                 ...
}

程序比较简陋,高手看一下有问题么?

网友H:
用IC卡就可以产生不错的随机数。

网友I:
在while(1)中,搞一个变量累加,也可当作伪随机数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在while(1)中,搞一个变量累加,也可当作伪随机数

这个我试了,存在好多问题变量累加需要时间,而且随机性不强

楼主:
嗯,那我就结贴了

网友K:
13楼的办法是有问题的。关键在于,执行到srand(tt);这句之前的时间是否是确定性的。如果是确定的,那你每次运行到这里tt都会是相同的值。
要生成真正的随机数,必须有一个真正的随机数据源。比如开机后用户第一次按键的时间,就可以拿来做种子。另外,像外部晶振启动时间也是随机的,但这个值可能波动不大。
你前面提到的“接受到某个特定信号后”,这个信号到来的时间是否是随机的,如果是,就可用第一个信号到来时的定时器值作为种子。

网友L:
开一个AD采集,就能产生随机数

网友M:
u32 i;
i不就是随机数?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开一个AD采集,就能产生随机数

有道理,不过在相同条件下每次转换值偏差不大,产生的随机数范围也不大,改天试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N:
有道理,不过在相同条件下每次转换值偏差不大,产生的随机数范围也不大,改天试下。 ...

关于这一点,可以多次采集AD,然后每次只取最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