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防止光耦反向击穿的方法

楼主(2014-01-11):
(无正文)

网友A:
COM接GND,+24V的脉冲信号接R405端不可以吗?

楼主:
已将做板子了,发现失误了

网友B:
楼主确认是反压击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补救觉得可以,调试好静态工作可靠转换点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这样解决,楼主脑袋还是转得比较快的,赞一个。

网友D:
为什么串个4148就可以解决?

楼主:
压降都在4148上,不在光耦上

网友D:
压降都在4148上?
4148和光耦不是各分一半电压吗?

网友E:
4148反相并联光耦LED两端更好。

网友F:
lz还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光耦里面的红外二极管,pdf上建议的工作电流是16~25mA,建议R405取大一点值

网友G:
感觉很巧妙的电路,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H:
4148反相并联光耦LED两端更好。 这样做在流过电阻的电流(24v-0.7-5v)/R405.
4148并一个再串一个,可稳性会不会更好些呢?

网友I:
干吗要接+5V呢?直接用+24V脉冲信号电阻分压接到光耦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