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这个buffer清0

楼主(2014-01-11):
89S51外扩一个8255的
我设置了8个buffer,8255的PA口每扫描一次,这8个buffer就会有一组数值。然后再扫描。。。当我扫描完一次以后,如何将这个buffer清0

楼主:
还有就是我想将每次buffer的值储存起来,当我扫描完N次以后,可以看到这些值。

网友A:
做一个FIFO队列。
typedef struct scan_queue_s {
      unsigned char read; //  read position
      unsigned char write;//  write positon
      unsigned char num;//   buffer size
      unsigned char buffer[8];
}queue_t;
//put value into queue
unsigned char write_queue(queue_t * queue, unsigned char value)
{
        if(queue->num == 8)//buffer full,return 1;
              return 1;
         queue->buffer[queue->write++] = value;
          queue->num++;
          if(queue->write == 8)
                  queue->write =0;
          return 0;
}
//get value from queue
unsigned char read_queue(queue_t *queue, unsigned char *value)
{
          if(queue->num == 0)//buffer is empty,return 1;
                return 1;
          *value = queue->buffer[queue->read--];
          queue->num--;
          return 0;
}

楼主:
谢谢你。。。
我的扫描程序已经写了。。。当我扫描完一帧画面以后,也就是这8个8位buffer存储了相应的值,我将这8个buffer依次发送到pc机上

楼主:
这样写应该是对吗?
for(i=0;i<8;i++)
{
      SBUF=buffer;
      while(TI==0);
      TI=0;
}

楼主:
然后清空的话,我最后这样写:
for(i=0;i<8;i++)
{
      buffer=0x00;
}

请问这样写对么?

网友B:
楼主自我分析的不错

楼主:
嗯,那我了解了

网友C(2014-04-09):
前辈您好,我最近在做c51单片机与8255连接在一起的一个电路,可是老出问题,您可不可以将单片机和8255的连接电路和相关的程序给我一些,8255工作在方式0的程序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有其他更好,嘿嘿真的麻烦您了,邮箱116459699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