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单片机驱动音乐芯片

楼主(2014-01-11):
用MA803驱动三极管给音乐芯片低电平,使音乐芯片发声。单片机有输出高电平,三极管也有导通,但音乐芯片就是不工作。R61由10k换到1k仍然不行。但直接用5V接上去却可以,5V上拉100K都可以。这个电路以前是用另一款单片机驱动的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A:
那就是说楼主电路是错误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说楼主电路是错误的啦

错误的话用5V接怎么会发声,而且这个电路在用别的单片机驱动是可以的。还有这个单片机的其他部分是OK的。

网友A:
楼主之意是说:你的单片机不好?
楼主确认主题描述没有问题?
楼主确认以下部分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之意是说:你的单片机不好?
楼主确认主题描述没有问题?
楼主确认以下部分是正确的?

没有。接IO口的部分,用5V直接接都可以。而且别的单片机接也是可以的。

网友B:
这个帖子看起来折磨人,反复读几遍还是读不懂。
秘诀:发完帖子后,换个角色,自己扮演读者,看能不能读懂。不能就修改叙事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看起来折磨人,反复读几遍还是读不懂。
秘诀:发完帖子后,换个角色,自己扮演读者,看能不能读懂 ...

红色圈MUSIC是接单片机的IO口,当我把这个位置和IO断开,用跳线接到5V,并把R61改到100K,电路正常工作。
MUSIC接MA803(单片机)的IO口,有高电平输出,并且Q6有导通。但U3就是不工作。(正常Q6导通后U3工作。)
用另一款单片机,图上的电路一样,那个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U3就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红色圈MUSIC是接单片机的IO口,当我把这个位置和IO断开,用跳线接到5V,并把R61改到100K,电路正常工作 ...

用表测下两种情况下的Q6的输入输出电位到底是多少就行了。

网友C:
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万用表测试一下Q6的各脚电压,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D:
同上,测单片机输出的“高电平”是多少V,此时Q6的C极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A:
奇怪的描述,奇怪的逻辑
由此,可以推理单片机无高电平;而其他片子正常,推而论之,该单片机坏了
还有神马好说的

网友E:
开楼的端口

网友B:
说不清的糊涂账。你们这样怎么搞硬件设计哇?愁思人了。。。
从图到语言描述,怎么看这三极管都是个使能控制角色,何来的"驱动"哇?

网友F:
看不懂,应该是电路错误,1、8两脚应该接通过隔直电容输入交流90V振流信号,建议看一下LS1240的datasheet

网友G:
单片机IO配置成啥模式了,高阻,推挽,开漏,上拉,下拉?与之想对应的外部电路是否正确完整?

网友H:
三极管基极加上拉电阻

网友H:
加在单片机的IO口上,不要加在三极管基极上否则关不断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楼主之意是说:你的单片机不好?
楼主确认主题描述没有问题?
楼主确认以下部分是正确的?

这部分电路是什么功能的呢?跟着你们学排查问题

网友J:
基极电阻加大,这样就可以让Vce减小,达到输出低电平的效果更强!  你试一下 !看看行不行?

网友J:
基极10k已经够了, 把R3加大点!试试!

网友J:
就是因为电阻没有算好导致三极管导通的时候 Vce的电压还是很高没有达到低电平的效果!

网友K:
R 61那里串一个电流表试试,
5V正常工作的时候看电流是多大
单片机控制的时候电流多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这部分电路是什么功能的呢?跟着你们学排查问题

首先思维逻辑要清晰,不必懂功能
1. +5V甚至加大到100k也行,说明单片机接口没有高电平
2. 而换另外一机子,就行了
3. 直接推理:该单片机坏了,结案
然,若按楼主说”有高电平输出,并且Q6有导通。但U3就是不工作。“就出现逻辑矛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单片机有输出高电平--------------------猜测是输出脈沖,但楼主誤判为高电平。

示波器看的三秒的5V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清的糊涂账。你们这样怎么搞硬件设计哇?愁思人了。。。
从图到语言描述,怎么看这三极管都是个使能控 ...

。。。。。。。。。。。确实不知道怎么表达,就丢了个驱动上去。无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示波器看的三秒的5V高电平。

用示波器看三极管集电极,这个是关键点,

网友M:
在5V和MA803分别工作的情况下用示波器看Q6的C脚电位就好了,应该是不相同的,可能是MA803的驱动能力不够,使Q6工作在放大状态了吧。

网友H:
还没搞定,单片机驱动音乐的io口和5v之间加一个10k电阻。

网友N:
单片机的IO口不一样;
电路理解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