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的IO口能设置为输入引脚吗?

楼主(2014-01-11):
如题,PSoC4的IO口能设置为输入引脚吗?能用IO模拟IIC吗?哪位大侠知道的?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肯定可以啊,IO口几种模式可以选择的,建议lz先看下Pin的数据手册。

网友B:
可以设置为输入输出

网友C:
为什么要用I/O模拟IIC? PSoC4本身支持I2C
http://www.cypress.com/?docID=45159

网友D:
这个~~~,听了楼主的问题很汗颜呐,好好学习吧骚年

网友E:
想知道TI有没有专用的端口设置软件

网友F:
当然不泵可 所有单片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G:
这个可以有 最基本的功能

网友H:
不仅可以设置输入 还可以设置输出

网友I:
当然可以,通过寄存器配置来实现的

网友J:
可以的 寄存器

网友K:
可以设置的 能把你的问题再详细一点描述吗

网友L:
请问楼主具体用的哪款芯片呀

网友M:
可以设置的呵呵

网友N:
帮你顶一下 希望你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O:
必须的可以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