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支招...

楼主(2014-01-11):
trade_num=0开始,trade_num 自加1;
trade_num++;
如果在trade_num<=3内,出现UART_bit==1,
则跳出循环判断:则输出result=0;
如果trade_num<=3内都没出现UART_bit==1,则输出result=1;

本段代码如何写,简洁点呢,请各位支招:)

网友A:
    trade_num = 0;
    for(;;){
        if(UART_bit == 1){
            result = 0;
            break;
        }
        if(++trade_num >= 3){
            result = 1;
            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de_num = 0;
    for(;;){
        if(UART_bit == 1){

trade_num 这个变量值是从其他子函数变数量来的,也就是不能在FOR里自加。。。FOR里只能判断trade_num<=3内判断是否出现UART_bit == 1;这样怎样更改的呢。。。谢谢请教

楼主:
int trade_num = 0;
int result = 1;
    for(trade_num=0;trade_num<=3;trade_num++){
        if(UART_bit == 1){
            result = 0;
            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de_num = 0;
    for(;;){
        if(UART_bit == 1){

当trade_num=1或trade_num=2时,还没出现UART_bit == 1时,需跳出循环执行其他的子函数;trade_num=3时,再进循环判断是否有UART_bit == 1出现,不出现则输出result = 1;若trade_num=1或trade_num=2时,出现UART_bit == 1,则不再进入循环判断了,跳过循环判断执行其他的子函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trade_num=1或trade_num=2时,还没出现UART_bit == 1时,需跳出循环执行其他的子函数;trade_num=3时,再进循环判断是否有UART_bit == 1出现,不出现则输出result = 1;若trade_num=1或trade_num=2时,出现UART_bit == 1,则不再进入循环判断了,跳过循环判断执行其他的子函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到了3#修改如下
    int result = 1;
    for(;trade_num<=3;){
        if(UART_bit == 1){
            result = 0;
            break;
        }
    }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trade_num=1或trade_num=2时,还没出现UART_bit == 1时,需跳出循环执行其他的子函数;trade_num=3时, ...

这样吧,也不知道符合你的要求没有
    int result = 1;
    if((trade_num <= 3) && (UART_bit == 1)){
        result = 0;
    }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吧,也不知道符合你的要求没有

谢谢,在这得到了想法。。。

网友B:
这样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行啊

呵呵,在8#启发中,得出了的答案,,版主有更好的编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