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psoc creator3.0 无法编译psoc4的问题

楼主(2014-01-11):
为什么利用creator3.0编译PSOC4时会提示没有编译器?请大侠指教一下,E:\谢谢了

网友A:
这是程序编译器错误,是说没找到编译器路径。有两个解决办法,一个就是安装KEIL ARM MDK,然后设置路径,另一个就是使用CREATOR自带的armgcc编译器,单击菜单PROJECT→BUILD SETTING,在TOOLCHAIN中选择ARM GCC即可,如图。

网友B:
一般用KEIL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