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CW Debugger里的连续运行和下载到单片机里上电运行的区别

楼主(2014-01-11):
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用模拟I2C对OV7620摄像头寄存器进行写入,目的是对像素中断信号进行分频。写好程序之后下载到单片机里,上电运行,用示波器观察到还是原来的频率,说明没有写入成功。
可是当进入DEBUG里调试的时候,点连续运行,就可以观察到波形被分频,也就是也如成功了。难道这两种运行方法不是一样的么?想了很久都没有想明白,请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又发现了一个细节,一旦更新了程序,编译完成下载到单片机以后,第一次Debugger的时候点连续运行也肯定不能分频,但是点击停止,重新Debugger以后就又可以成功分频了,并且以后也都可以成功。但是如果对于上电运行来说无论怎么样都不好用。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二楼的话可以忽略到~刚才弄错了

楼主:
刚又发现一个问题  上电后虽然不能成功写入,但是只要按下复位键就可以分频成功。。。越来越糊涂了 为什么呢?

网友A:
上电与复位执行的是同一个程序入口,如果上电工作不正常,但是复位可以,可能有发生了数据调电丢失。请检查全局变量的初始化值和常数是否保存在flash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与复位执行的是同一个程序入口,如果上电工作不正常,但是复位可以,可能有发生了数据调电丢失。请检查 ...

请问这个应该从哪里去看呢?貌似没有什么全局变量和常数呀
附带上我的程序吧:
这里放在主函数里的程序:
sccb_init();
sccb_regWrite(0x42,0x11,0x03);    //地址0X11-中断四分频(640*240)           PCLK:166ns   HREF:254.6us   VSYN:133.6ms
sccb_regWrite(0x42,0x14,0x24);      //地址0X14-QVGA(320*120)                  PCLK:332ns   HREF:509.6us   VSYN:133.6ms
sccb_regWrite(0x42,0x28,0x20);      //地址0X28-连续采集模式(320*240)              PCLK:666ns   HREF:509.6us   VSYN:133.6ms
sccb_wait();
函数放在了其他的文件里:
void sccb_init(void)
{
        PORTA_PCR12 = PORT_PCR_MUX(1);
        PORTA_PCR13 = PORT_PCR_MUX(1);
}

/************************************************************************
*
*  函数名称:sccb_wait
*  功能说明:SCCB延时,不应太小
*  参数说明:无
*  函数返回:无
*
*************************************************************************/
void sccb_wait(void)
{
  uint_16 i;

  for( i=0; i<100; i++)
  {
    asm ("nop");
  }
}
/************************************************************************
*
*  函数名称:sccb_start
*  功能说明:SCCB启动位
*  参数说明:无
*  函数返回:无
*
*************************************************************************/
void sccb_start(void)
{
  SCL_OUT;
  SDA_OUT;

  SDA_HIGH;
  //sccb_wait();
  SCL_HIGH;
  sccb_wait();
  SDA_LOW;
  sccb_wait();
  SCL_LOW;
}

/************************************************************************
*
*  函数名称:sccb_stop
*  功能说明:SCCB停止位
*  参数说明:无
*  函数返回:无
*
*************************************************************************/
void sccb_stop(void)
{
  SCL_OUT;
  SDA_OUT;

  SDA_LOW;
  sccb_wait();
  SCL_HIGH;
  sccb_wait();
  SDA_HIGH;
  sccb_wait();
}

/************************************************************************
*
*  函数名称:sccb_sendByte
*  功能说明:在SCCB总线上发送一个字节
*  参数说明:data 要发送的字节内容
*  函数返回:无
*
*************************************************************************/
uint_8 sccb_sendByte(uint_8 data)
{
  uint_8 i;
  uint_8 ack;
  SDA_OUT;
  for( i=0; i<8; i++)
  {
    if(data & 0x80)
      SDA_HIGH;
    else
      SDA_LOW;
    data <<= 1;
    sccb_wait();
    SCL_HIGH;
    sccb_wait();
    SCL_LOW;
    sccb_wait();
  }
  SDA_HIGH;
  SDA_IN;
  sccb_wait();
  SCL_HIGH;
  sccb_wait();
  ack = SDA_DATA;
  SCL_LOW;
  sccb_wait();
  return ack;
}

/************************************************************************
*
*  函数名称:sccb_regWrite
*  功能说明:通过SCCB总线向指定设备的指定地址发送指定内容
*  参数说明:device---设备号  读写有区别
*            address---写数据的寄存器
*            data---写的内容
*  函数返回:ack=1未收到应答(失败)    ack=0收到应答(成功)
*
*************************************************************************/
void sccb_regWrite(uint_8 device,uint_8 address,uint_8 data)
{
  uint_8 i;
  uint_8 ack;
  for( i=0; i<20; i++)
  {
    sccb_start();
    ack = sccb_sendByte(device);
    if( ack == 1 )
    {
     // sccb_stop();
      continue;
    }

    ack = sccb_sendByte(address);
    if( ack == 1 )
    {
     // sccb_stop();
      continue;
    }

    ack = sccb_sendByte(data);
    if( ack == 1 )
    {
     // sccb_stop();
      continue;
    }

    sccb_stop();
    if( ack == 0 ) break;
  }
}
之后就是头文件:
void sccb_init(void);                           //初始化SCCB端口为GPIO
void sccb_wait(void);                           //SCCB时序延时
void sccb_start(void);                          //起始标志
void sccb_stop(void);                           //停止标志
uint_8 sccb_sendByte(uint_8 data);
void sccb_regWrite(uint_8 device,uint_8 address,uint_8 data);

//--GPIO_DDR_1bit(PORTx,n,ddr)--//
#define SCL_OUT      GPIOA_PDDR|= (1<<12)     //SCL-PA12设置为输出端口
#define SDA_OUT      GPIOA_PDDR|= (1<<13)     //SDA-PA13设置为输出端口
#define SDA_IN       GPIOA_PDDR &= ~(1<<13)   //SDA-PA13设置为输入端口

//--GPIO_SET_1bit(PORTx,n,data)--//
#define SCL_HIGH   GPIOA_PDOR|= (1<<12)
#define SCL_LOW    GPIOA_PDOR &= ~(1<<12)
#define SDA_HIGH   GPIOA_PDOR|= (1<<13)
#define SDA_LOW    GPIOA_PDOR &= ~(1<<13)
#define SDA_DATA   (GPIOA_PDIR >> 13) & 1

楼主:
哦 对了 开发软件用的codewarrior 芯片是KL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