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KIT3下载问题

楼主(2014-01-11):
同样的电路,在MPLAB IDE V8.92上,用PICKIT2可以烧写,如下:

用PICKIT3就不可以,如下:

勾选了上电的,两个都是内部上电,不知哪出问题了,匪夷所思。。。

网友A:
看起来好像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B:
先确认一下pickit3有没有输出电压到单片机,然后检查Vpp、DATA和CLK是否连通……
实在不行给pickit3重新刷固件

网友C:
检查连接,检查芯片型号,检查电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