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水检测问题

楼主(2014-01-11):
想做个水位控制器,之前有买过一款水位控制器发现效果不是很好,有时候会误动作,我觉得归根到底是传感器问题,想知道用什么方法检测水位最方便简洁。

网友A:
点位不是很多,高差不是很高的情况下,用电接点简单可靠。
普通聚氯乙烯导线做电接点即可,交联聚乙烯导线更好。

网友B:
干簧管可靠性很高,注意导线的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簧管可靠性很高,注意导线的绝缘

之前买过一款传感器探头卖家说是随便用普通的导线就可以做为探头,直接插入水中,感觉不是很可靠,拆开机壳里面就一个芯片好像是个比较器之类的芯片。

网友B:
软水地区或许还好,我们北方水硬,直接利用水的传导会产生电解,对饮用水而言比较搁应。如果水软,或者低压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水地区或许还好,我们北方水硬,直接利用水的传导会产生电解,对饮用水而言比较搁应。如果水软,或者低压 ...

我是怀疑,因为那个传感器是低压的,到了水中能导电么,我感觉只有像高压的比如220V交流电插入水中才会导电,低压的感觉导电性不是很好。从而导致检测失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怀疑,因为那个传感器是低压的,到了水中能导电么,我感觉只有像高压的比如220V交流电插入水中才会导 ...

水箱应该不是很大吧,用金属导线做电极进行水位检测是可以的,依据水质和水位等因素,可以调整检测灵敏度,普通铜或铁氧化(置换)会比较厉害。

网友D:
用浮子干簧管就很可靠的。
另外也有用电容原理检测的,多用于比较高端的仪器上,比如说医用生化仪检测吸样针是否与样本接触,很灵敏很可靠。有专用的集成电路的,具体型号记不清了。

网友E:
用浮子吧!简单可靠

+1

网友F:
浮球液位计

网友G:
浮球实用

网友H:
电容的,稳定,简单,可靠

网友I:
想简单可靠,浮球开关是最佳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箱应该不是很大吧,用金属导线做电极进行水位检测是可以的,依据水质和水位等因素,可以调整检测灵敏度 ...

水箱2立方的样子

网友J(2014-02-14):
不锈钢浮球开关是最佳选择,如想采用金属导线做电极进行水位检测也是可以的,但金属导线电极上的电压应采用低压(如3VAC)交流电压,以减少金属导线电极电解腐蚀。

网友K(2020-08-24):
我有试过电容式直贴水箱的,不用接触水,用起来方便。
https://bbs.21ic.com/icview-301298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