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发出响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1-11):
是不是开关电源的声音?

网友B:
电源的声音

网友C:
单片机不会发声响。

网友D:
他们都说是电源的声音,

网友E:
他在告诉你,他
不舒服

网友F:
有没有电感啊?

网友G:
发声的是电感,不是什么单片机。极个别情况下,电容和PCB会发声,但仅见于大功率场合,楼主的系统可以排除,去查电感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发声的是电感,不是什么单片机。极个别情况下,电容和PCB会发声,但仅见于大功率场合,楼主的系统可以排除 ...

电感为什么会发声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电感为什么会发声呀?

变压器旁边有声音

网友J:
看下单片机的方向有没有搞反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电感为什么会发声呀?

流过电感的电流不是定值,如果其变化率恰好落在音频范围内,线包、铁芯/磁芯又没有压紧,那么就会发生机械振荡,于是就有了声音。

楼主:
电路上没有电感器件,,,现在又有一个新问题了,,
如图这个电源芯片,是给射频模块供电的,射频模块没接到电路上时,这个器件有轻微的响声,就像耳鸣一样的,当射频模块接上去以后,声音就变大了,而且还和射频模块发射数据的频率一样,响声也是有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