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下,关于测试样品过程中不小心损坏,需员工自己买单的问题

楼主(2014-01-11):
如题,想了解下电工行业有多少公司有这样的规定,我们电工是否都有遇到过如此奇葩的问题。
关于这种事各位都有什么看法呢?  请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A:
怎么就不小心了   你确定是不小心  还是样品本身的问题

网友B:
赔肯定是不用的。不过看情况做适当处罚有的公司会有。我们公司的一个测试人员曾经把一个6万多的传感器电源接反了,直接报废。当时就通报处罚了500块。虽然最后实际上也没有给他扣这个处罚款,但是作为公司来说,钱也不是白来的。一定的管理制度肯定要的。

网友C:
只要公司不能证明你是故意(渎职),就不能罚。

网友D:
这和在学校做实验损坏实验仪器有点一样,

网友E:
还是小心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