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测试

楼主(2014-01-11):
请教各位关于静电测试问题:
今天我在做静电测试时,当插上适配器后,对串口接触放电系统死或关机、不插适配器,只插电池,测试OK,请问各位大侠给些方向,谢谢!

网友A:
帮顶,这个东西我不熟悉。。。。

网友B:
不会是是耦合到适配器的输出线上了吧?

网友C:
静电通过适配器进行放电,考虑静电的泄放途径

楼主:
OK了,因为电源线走在开关线旁边,谢谢大家!

网友D(2021-12-09):
1.电源线与参考平面的寄生电容,为静电提供泄放路径;2.电源线与内部电路连接,要避免骚扰电路流经整个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