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source insight里添加Linux的源代码好。。谢谢

楼主(2014-01-11):
大家好,想看下Linux的源代码,,,怎么在source insight里面建文件,,,,全部包含进来,,

太多了,,杂乱无章,,请各位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Linux的源代码本来就多

网友B(2014-02-20):
我的添加方法:
1:arch下只添加你用的CPU的类型(比如arch下的arm,其他的目录不要)
2:类型下只选择你使用的cpu型号,比如我的是MX6 ,我就包含arch/arm/mach-mx6,arm下其他的不要,这里面的多,其他的arch同级目录的,就都加上吧
其他的目录也不多,当然这里只是说.c 和.h,其他的如Kconfig makefile,我一般不加,需要修改的时候,单独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