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不能烧录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11):
请教现在使用stm32f10crc不能烧录大概回事什么原因,使用串口烧录,软件是st flash loader V2.0。

楼主:
提示the bootloader can't be started

楼主:
请问这个和STM32F103C8烧录是一样的吗?STM32F103C8烧录是可以的,电路连接也和STM32F103C8一样,但是STM32F103RC提示不能烧

网友A:
烧写应该是一样的, 提示是 bootloader 没有载入, 你看看设置是不是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