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32开发的

楼主(2014-01-11):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叫条件编译。一般在编写程序时,采用条件编译,可以减少被编译的语句,从而减少目标的长度。

网友B:
前面再加一个#define  DEBUG。
编译程序的时候就会把debug这句话编译进去了,这个叫做欲编译。。

网友C:
看看C语言的条件编译

楼主:
其他的已经懂了,还剩debug该怎么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