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TL494限流原理

楼主(2014-01-11):
对494的限流原理不太明白,查了半天资料,现在我理解如下,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我理解的对吗
典型电路

把输出负极(图上绿色)看成是GND,电压永远为0。那么在有输出电流时图中A处应该是负电压,并且电压随着输出电流增大。Vref和A之间的电位差经过4.7K和240欧电阻分压以后加到494 15脚;随着输出电流增大,15脚电压逐渐变小,当15脚电压低于GND(0V,也就是16脚电压)时,误差放大器动作,控制494输出减小输出电压从而减小输出电流。

另外,我想将一个494电源改成充电器,需要加一个充电指示电路,如上图黑色部分,原理和494的误差放大器一样,393反相输出端电压为0 同相端电压是Vref和A点分压得到,当同相端电压低于0V(也就是反向端)时,393输出翻转,然后通过输出端的LED指示灯指示充电状态 .
请问这样做行不行?

网友A:
还是看看494的内部功能原理图噻,理解那个就行了.这个电路看起来确实比较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