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4HC164驱动笔段式LCD是否可行,如何编写显示程序

楼主:
单片机IO口模拟输出,驱动4COM,8SEG的笔段式LCD。
COM口接1/2VCC分压电阻,模拟1/2偏压。LCD的SEG口接在164的8个并行输出口。164的数据输入口和时钟口接到单片机的两个IO口。
请问程序中LCD的扫描周期多少合适?即帧频要多少?
我编的程序显示不正常,试着显示一个COM口控制的所有的笔段,上电显示正常。过会慢慢不显示了,是什么原因?还有放上程序的最后第二句,即扫描完后将COM口置输入,1/2VCC电压,关闭COM口。上电也不显示了。多COM口扫描的话,一个口扫完了,必须在开下个COM口时,关掉上一个COM口。
扫描程序放在定时中断中,改过定时中断的时间都不行。
下面是程序。
谢谢wh6ic提供的资料链接,从中得到了启发,经过别人指点,LCD的显示已经没问题了。

楼主(2014-01-12):
:L,就没有朋友指點一下小弟啊!:'(
或者請問,笔段式LCD某个点被点亮后,可以持续多长时间,使人眼感觉不到明显变暗?这个时间跟加在点上的电压大小有关系吗?是否电压越大,持续时间越长?还有是否跟加在点上的电压持续时间有关,我这里编的扫描程序就几个uS,已经够了吗?

网友A:
这方面我倒是没有怎么用过.
其实笔段式LCD的驱动已经很成熟了, 在网上能够找到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可以去参考一下.
我搜到一篇单片机驱动笔段式LCD的**, 大体看了一下其图纸
从原理看, 你的这个方案应该是可行的, 驱动的电平切换时间, 从资料看一般用30-60Hz 的方波就可以了,频率再低显示会有所波动,频率高了功耗也会增加.  具体再看你的 LCD 的资料确定吧.

网友B:
既然楼主选择了外加芯片(74HC164)来驱动LCD了,
(没有直接使用单片机的IO口来驱动)
既然外加芯片,为什么就不直接选择一个专用的LCD驱动芯片呢???
为什么不选择HT1621来驱动LCD呢???
28脚的HT1621也就是1.3元 ???

网友B:
有时候为了节约成本
没有使用专用的LCD驱动芯片HT1621来驱动LCD,

既然楼主选择了外加芯片,送佛送到西
为什么就不直接选择一个专用的LCD驱动芯片呢???
为什么不选择HT1621来驱动LC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楼主选择了外加芯片(74HC164)来驱动LCD了,
(没有直接使用单片机的IO口来驱动)
既然外加芯片,为什么就不 ...

164还要便宜点,呵呵!我第一次编这样的程序,主要学习一下。
因为是照别人做的成品做的硬件,我想做应该可以做的。
我想这样也可以算直接使用单片机的IO口来驱动吧,只是通过164扩展了IO口。编程上可能就相对要复杂点了。
164普遍可用在驱动数码管上,换成LCD问题应该也不大吧。只是自己编程的话,搞不懂其中的玄机,望详细说说其中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出现我说的这种情况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为了节约成本
没有使用专用的LCD驱动芯片HT1621来驱动LCD,

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来说其实是一样的,用1621就需要弄通讯了

网友C:
表示笔段式的液晶没见过

网友D:
你这是给自己找麻烦,瞎折腾呀

网友E:
LCD的驱动波形是纯交流信号,否则会出现1L的上电有显示,然后慢慢什么都没有的现象。
可以参考:http://wenku.baidu.com/view/d0285bfcaef8941ea76e0536.html
多COM的LCD不适合用164来驱动。需要仔细看LCD厂家提供的资料。

网友F:
液晶的驱动信号交流的,也就是每个点(段)两极的驱动正负极是不停变换的,不允许加直流信号,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