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段式LCD有关IO口是否需要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4-01-11):
我用这个图还需要把公共段com脚配置成高阻态吗,是不是直接给io口1 0就可以实现1/2偏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看的这个资料,但是不知道还需要配置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的这个资料,但是不知道还需要配置不?

我是用stc12直接驱动的,pic的没用过

网友B:
1/2偏压就是说,显示的时候,点亮的段承受正负1/2VCC(相对电压)。
不显示的段,承受的电压为零(相对电压)。

LCD的核心,是要保证显示的段在点亮期间的平均值严格为零,就不会损坏。

网友A:
tmd,阿 莫货也成违禁品了,下面这个不就是上面这个吗,copy了几次,都说要审查,查个头阿,哈哈,换个马甲看泥再查,晕!

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偏压就是说,显示的时候,点亮的段承受正负1/2VCC(相对电压)。
不显示的段,承受的电压为零(相对电压)。 ...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d,***货也成违禁品了,下面这个不就是上面这个吗,copy了几次,都说要审查,查个头阿,哈哈,换个马甲看泥再查, ...

好的,谢谢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偏压就是说,显示的时候,点亮的段承受正负1/2VCC(相对电压)。
不显示的段,承受的电压为零(相对电压)。 ...

你好,不知道用164是否可以驱动LCD的SEG端.我在做这么个产品,方便的话请指点一二.
4COM,8SEG的LCD,4COM接单片机的4个双向IO口,外接1/2VCC分压电阻,8SEG接164的8个并行输出口,数据由164的输入脚根据164的时钟脚一位位读入.我是这样做的,先开一个COM口,关闭其他三个(设置为输入模式),读入要显示的此口的数据,根据1或者0确定显示段或者不显示段,8位扫完后,取反COM和数据,不同条件判断显示段或者不显示段.完了之后开下一个COM口,关闭其他三个.这样共扫描4个口,8帧.这样方案是否可行?需要注意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