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芯片

楼主(2014-01-11):
有没有一款将232、485、422(最好还有1553B)这些通信接口芯片集成一块的强大芯片型号(通过软件的配置实现通信模式的转换)?

网友A:
没见过。应该可以定制

网友B:
目前没见过哦

网友C(2015-02-25):
网上查一查

网友D:
这么奇怪的需求,多半是定制芯片,没有很大的量就不用想了。楼主可以看下intersil和exar有没有类似的多接口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