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ty cycle enforcement ratio的意思

楼主:
最近有个射频项目需要开始研究Si4010这个片子,数据手册基本手动翻译完了,编程指南到了最后有个地方卡住了,一个叫duty cycle enforcement ratio的参数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到这里来求助,希望有知道的高手不惜赐教,万分感谢!

4010编程指南

楼主(2014-01-12):
自己顶顶!!有知道什么意思的大神么?

楼主:
下班前顶一顶,真的木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期望是什麼.

最低至最高:

1. 使用片子,编程

   vSleepTim_AddTxTimeToCounter 之唯一参数, wiIntegrand

        只要求 wiIntegrand < 65535
  或

    wiIntegrand = 0   ; 不要[**佔空比]

2. 翻译手册

   E = duty cycle enforcement ratio [佔空**比率] >= 0.1%,

   E 是设计时常数, 所以 wiIntegrand 也是, 节省了运行时计算

3. 了解片子,编程

   wiIntegrand = (TxTime * 256) / E

   TxTime 使用最大值 0.100s

   要求 E >= 0.001

   所以, 运行时之佔空比将会浮动, 视乎运行时数据包长度

4. 提升翻译能力

   手册创造了新词 duty cycle enforcement ratio, 不使用 duty cycle ratio 佔空比

    是因為 片子不能保证佔空比, 只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期望是什麼.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非常感谢!
我是要用这个芯片进行编程的,但是样品芯片还没拿到手里所以先看的编程指南
看您的回答貌似这个参数就是类似于“占空比精度”的一个东西吧?
那个wiIntegrand看起来像是刻度一样的东西,精度要求越高单位长度的刻度就越多,但是因为硬件原因总数被限制在65535以内了。
以上是我对您回答的理解,不知是不是正确呢?

网友A:
不尽同意.

精确度,精準度,刻度用在於这裡不合适.

enforcement 应该是 "强制", 之前用"**"是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尽同意.

精确度,精準度,刻度用在於这裡不合适.

感谢您的持续关注!
从字面上来意思确实是“强制率”
合起来是“占空比的强制率”
但是这个说法在参数的角度来说很难想象是个什么东西(反正我想的脑袋抽筋了也没想出是什么意思),会对占空比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是不是我将这个E设置成0.001,那它强制占空比的概率为0.1%?剩下的99.9%不强制?或者是将占空比的误差强制到0.1%?
很费解,给的example里面也没有关于这东西的设置,可能是什么不重要的参数吧……

网友A:
占空比是重要的参数. 某些產品標準要求占空比10%.

即是100ms內只可以發出10ms電訊, 强制率就是發了10ms后要停止90ms

沒有提到 概率, 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是重要的参数. 某些產品標準要求占空比10%.

即是100ms內只可以發出10ms電訊, 强制率就是發了10ms后 ...

啊,看来是我理解错了……
这样说的话这个强制率和占空比基本上说的是一个意思,都是说有信号的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吧。
呵呵,我英文学得太差了,之前总以为这个“强制率”是用来修饰“占空比”的,钻进去想半天想不出所以然来。